单片机软硬件复位的条件都有啥

楼主(2017-08-27):
(无正文)

网友A:
电压不稳,或者有复位信号

网友B:
软件,WDT,还有程序跑飞了以后也可能出现复位。

网友C:
外界的一些干扰也可能导致单片机复位。

网友D:
是正常复位吗?

网友E:
断电之后重新复位。

网友F:
电压不稳定造成的。

楼主:
干扰会使程序跑飞或死机,喂狗就会因而停止,WDT超时后会发出复位信号,但干扰本身通常不会使MCU发生复位。

网友G:
使用看门狗就可以复位。

网友G:
软件复位就是看门狗。

网友:
断电复位,RST复位。

网友H:
有的设计中还存在受控硬件复位,这是其它处理器发出的,可见于多处理器系统中。

网友I:
单片机的硬件复位和门狗复位

网友J:
硬件自复位

网友K:
RST引脚就可以。

网友L:
单片机实现软件复位

网友D:
正常复位就是软件复位和硬件复位。

网友E:
硬件复位芯片也可以造成的。

网友F:
建议检查硬件电路问题。

网友G:
硬件复位就是复位按键了。

网友:
可以通过watch dog复位。

网友I:
对单片机的复位引脚 加一个复位电平产生的

网友J:
要求RsT Vpd复位端保持两个机器周期以上

网友K:
你可以用看门狗去复位。

网友L:
使RST引脚持续10ms以上高电平

网友M:
rest脚造成复位容易理解。电源脚造成复位是因为低压检测电路动作。
其他IO一般不会造成复位

网友N:
电压不稳定 复位引脚接错了

网友O:
大家把一般复位的条件都列出来了   呵呵   很全面

网友B:
导致CPU不正常工作,都要复位
影响的因素有自身的和外界干扰,自身跑飞,外界电磁干扰。出现异常都要复位

网友A:
硬件上就让单片机的RST管脚给个低电平的在拉高,软件上最有效地就是看门狗复位就可以啦

网友P:
单片机是上升沿,也就是从低电平到高电平持续一段时间,在变为低电平,AVR单片机是下降沿

网友M:
复位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加狗

网友Q:
看门狗复位的主要是针对软件设计

网友R:
硬件上有RC的商店复位的,软件商主要是看门狗复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