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几颗电阻电阻电容的作用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7-08-27):
当Q6导通时,C30开始充电,因电容两端的电位不会突然变化,故而Q5的栅极电位仍然维持为高,直到电容充电到一定程度,Q5的栅极电位降的足够低,Q5才导通。Q6的导通导致Q5的导通需要一定时间,且这段时间内Q5必须维持导通。显然,过窄且过低占空比的PWM脉冲将不能使Q5导通。这就是该电路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Q6导通时,C30开始充电,因电容两端的电位不会突然变化,故而Q5的栅极电位仍然维持为高,直到电容充电到 ...

那电阻的作用是不是当电容充电完成后,若Q6还保持导通状态,经两个电阻分压,保证Q5的栅极足够低,能够有效导通

网友B:
这是一个开关+缓启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电阻的作用是不是当电容充电完成后,若Q6还保持导通状态,经两个电阻分压,保证Q5的栅极足够低,能够有 ...

充电无需完成,充到一定程度,只要Q6依然维持导通,Q5栅极电位降到低于其开启电压时Q5就导通了,前帖讲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