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硬件] 找芯片:锂电池充放电芯片6V以上输出,总功率18W左右

楼主(2017-08-27):
锂电池充放电芯片6V以上输出,总功率18W左右. 电池充电截止电压4.2V。输入不限。芯片可以给后端一个18W左右的功率。

楼主:
升压输出6V以上 18W左右

网友A:
这么大的功率,不太建议用升压做。
可以考虑用两片4.2V的锂电池串联后用开关电源的原理调压/功率输出。
充电嘛,可以买8.4V的充电器恒压充电,也可以买9V的适配器+2cell的锂电池充电管理IC。

网友B:
7805串个二级管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