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犯了一个低级错误!

楼主(2017-08-27):
今天早上去公司和同事调试了20块刚才加工厂拿回来的电路板子送到车间组装设备。下午回到家正美美地睡午觉呢接到同事电话说板子出问题了。这块板子的作用是DC-DC降压给别的板子用(负载挺小的),同时给一个7.4V的备用锂电池充电(电池在设备断电的时候给这个小DCDC供电)充电方案用的是BQ2057WSN(请忽略图中的型号,这是另一个项目里的图),充电电路中的功率MOS我用的是AO3401。问题来了,设备主电源是12V导致了MOS的VGS达到了-12V(AO3401的极限了)AO3401轻松挂掉了,充电不受控(相当于12V电源通过0.2欧电阻直接怼到电池上)电源保护了。讽刺的是前几天有人发帖说AO3401为什么老是烧(和我的问题一样),我还回贴说VGS太大了。更有意思的是加工前测试了N多块板子两个月竟然没有坏(真不知道我买的某宝货为何如此坚挺)!
前一段时间我还在LM2596的反馈电阻上栽了一把,我需要一个4V左右的电压给SIM模块由于没有仔细看手册我的反馈电阻用的是24K和10K的组合(手册推荐的近地电阻范围为1K-5K。LM2576用过很多从不知道要注意这个细节,以前用的时候都是1K和其他电阻的组合也算是碰到死耗子了)导致输出电压严重偏离。同样这个电路测试的时候也是一切正常,起初我还怀疑加工厂用假芯片纂我,真的好丢人啊。

网友A:
楼主下次做这种简单的东西,先用仿真软件仿真一把,如果你会定量分析的话,就列方程算一下。。元件的参数为限定内容。

网友A:
最近我在硬件群,听版主传授了不少知识。

网友A:
还有你这贴,怎么在情感版块,我以为楼主失恋了呢。

网友A:
还有你为何用又,我觉得是不是之前有一个,说出来大家听听。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你为何用又,我觉得是不是之前有一个,说出来大家听听。

我这不是说了俩了吗,对于第一个当然用又了。

网友A:
加入这个官方硬件群啊,里面高手很多。

网友A:
我最近不小心进去学了不少,才知道这个论坛,注册的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近我在硬件群,听版主传授了不少知识。

亲  硬件群号是多少?

网友B:
可以可以  鼓励这种分享

楼主:
TMD,我今天又发现我有款PCB竟然少下了160套的单。

网友C:
AO3407A

我们用的

网友C:
另外, LM2576用几十K没问题的,以前常用。你出现输出失调主要考察是不是输入输出电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另外, LM2576用几十K没问题的,以前常用。你出现输出失调主要考察是不是输入输出电容不对 ...

不是,就是反馈电阻的事。虽然我自己买的LM2576用几十K的反馈电阻没问题,但是加工厂采购的LM2576就不行。

楼主:
MOS管倒没什么问题,问题一是VGS太大了,二是充电电流太大了有3W的发热量,即使电路没问题MOS自己也把自己烫坏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MOS管倒没什么问题,问题一是VGS太大了,二是充电电流太大了有3W的发热量,即使电路没问题MOS自己也把自 ...

这AO3401管子的DS是不是放错了方向,这电路怎么工作的起来

网友D:
引用 楼主:
MOS管倒没什么问题,问题一是VGS太大了,二是充电电流太大了有3W的发热量,即使电路没问题MOS自己也把自 ...

不好意思,看错了,查了BQ2057WSN的参考电路,没毛病

网友E:
楼主推荐个耐压50V,持续电流5A左右的MOS管呗,便宜点的。

网友F:
搞设计就是不能太赶时间,多看多琢磨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我最近不小心进去学了不少,才知道这个论坛,注册的号。

165620707,大哥,号码找不到群啊

网友H:
你们也太省成本了吧,用AO3401……但是国半原厂的LM2596一点都不便宜啊,为啥不用更便宜更好的呢?

在说你的头像啦!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你们也太省成本了吧,用AO3401……但是国半原厂的LM2596一点都不便宜啊,为啥不用更便宜更好的呢? ...

[嫁コレ] 我的妹妹哪有这麽可爱....

日本妹纸穿裙就是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们也太省成本了吧,用AO3401……但是国半原厂的LM2596一点都不便宜啊,为啥不用更便宜更好的呢? ...

LM2576体积太大了我也用够了但是在选型方面小弟确实不在行,请大神给推荐几款。

网友H:
引用 楼主:
LM2576体积太大了我也用够了但是在选型方面小弟确实不在行,请大神给推荐几款。 ...

好多好多好多的……
随便找个商城看看就知道了
或者去TI、MPS、AOS、SY、RT这几家官网自己挑,再询价

比如TPS54340在某个商城的价格是NS的LM2596的一半左右,性能好很多
但是TPS54340用在24V以下的电路里面很浪费,因为24V以下有更便宜的
17V以下又有更便宜的
6V以下还有一堆,几毛钱的都有

网友H:
引用 网友I:
[嫁コレ] 我的妹妹哪有这麽可爱....

大哥,说正事好么

楼主:
引用 网友H:
好多好多好多的……
随便找个商城看看就知道了
或者去TI、MPS、AOS、SY、RT这几家官网自己挑,再询价

我主要是用在输入电压在24V和12V上,这个片子很适合。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主要是用在输入电压在24V和12V上,这个片子很适合。

原来你好多年前就在求了啊
https://bbs.21ic.com/icview-954244-1-1.html
10元成本真是很土豪啊,哈哈

2011年进学校实验室的时候都完全看不到LM2596和34063了
那会实验室12V用的AOZ1031AI,当时买的10片价格¥2多,24V用的TPS54330,10片价格¥7多
有段时间特别火的MP1584可以通吃你的需求,你可以去看看,出了很多年了,很成熟,现在最便宜几毛钱。
放在2015年整个BOM也就不到5元的样子吧

我这样帮你省成本要不要分点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原来你好多年前就在求了啊
https://bbs.21ic.com/icview-954244-1-1.html
10元成本真是很土豪啊,哈哈[em:y ...

发完那个帖子,我用了MP2451,因为负载很小。

网友H:
引用 楼主:
发完那个帖子,我用了MP2451,因为负载很小。

贝岭现在有一个能pin2pin替换的,而且是同步降压的,价钱还低,就是目前没有看到量产的小白鼠

网友J:
减小R7,增大R8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大哥,说正事好么

这块版可以聊聊情感的好吗?有点严格啦.

网友I:
引用 楼主:
发完那个帖子,我用了MP2451,因为负载很小。

ao3401也很便宜呀,一元起跳!

不懂还有啥不满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I:
这块版可以聊聊情感的好吗?有点严格啦.

没看清,直接点进来了,以为只是聊技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ao3401也很便宜呀,一元起跳!

不懂还有啥不满的?

我没有不满啊哥。

网友K:
小细节大问题

网友L:
引用 网友H:
好多好多好多的……
随便找个商城看看就知道了
或者去TI、MPS、AOS、SY、RT这几家官网自己挑,再询价

窝草我刚用的tps5430做的20V降 12V ,,查了半天就这个1块钱左右。。

网友H:
引用 网友L:
窝草我刚用的tps5430做的20V降 12V ,,查了半天就这个1块钱左右。。

你这价格是批量的吧

网友M:
引用 楼主:
我没有不满啊哥。

1.AO3401 才5毛钱港币,一点也不贵呀。
2.现在的电源都用 DC DC都用SOT23-5或者SOT23-6的封装了。啥大家还在用2576的大家伙呢?你们都要跑几A的电流呀?

楼主:
引用 网友L:
窝草我刚用的tps5430做的20V降 12V ,,查了半天就这个1块钱左右。。

你是淘宝上询的价吧。

网友M:
引用 楼主:
我没有不满啊哥。

   另:不要怕出错。要想试新的东西。就会有出错的可能。那有不犯错误的硬件和软件。想当初我用SOT23-6做3A电源的时候,没有一个人会认为可以过到120度的高温,到说只能用SOP8的已经是极限了。结果我改了三次PCB板,用了两个月。用在日本的产品上,直接把产品的工作温度从40度提升到80度。
  可惜最后老板也没有给我一毛钱。

网友L:
引用 楼主:
你是淘宝上询的价吧。

对的 这东西假货多?

网友N:
我也经常犯错,不知道是人不够细心,还是事多忙忘了

网友O(2019-04-02):
查了半天就这个1块钱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