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系统默认是哪组

楼主(2017-08-27):
我看好多例程里面都没有显式配置NVIC_PriorityGroupConfig(),那系统默认是哪组呢,以stm32f103为例

网友A:
默认应该是0啊

网友B:
这个是配置LCD液晶屏的吧,我看好多液晶屏说是用这个借口。

网友C:
默认是0

楼主:
确实默认为0,
#define NVIC_PriorityGroup_0         ((uint32_t)0x700) /*!< 0 bits for pre-emption priority
                                                            4 bits for subpriority */
#define NVIC_PriorityGroup_1         ((uint32_t)0x600) /*!< 1 bits for pre-emption priority
                                                            3 bits for subpriority */
#define NVIC_PriorityGroup_2         ((uint32_t)0x500) /*!< 2 bits for pre-emption priority
                                                            2 bits for subpriority */
#define NVIC_PriorityGroup_3         ((uint32_t)0x400) /*!< 3 bits for pre-emption priority
                                                            1 bits for subpriority */
#define NVIC_PriorityGroup_4         ((uint32_t)0x300) /*!< 4 bits for pre-emption priority
                                                            0 bits for subpriority */

#define IS_NVIC_PRIORITY_GROUP(GROUP) (((GROUP) == NVIC_PriorityGroup_0) || \
                                       ((GROUP) == NVIC_PriorityGroup_1) || \
                                       ((GROUP) == NVIC_PriorityGroup_2) || \
                                       ((GROUP) == NVIC_PriorityGroup_3) || \
                                       ((GROUP) == NVIC_PriorityGroup_4))

我在里面看到了

楼主:
还有个问题,默认为0时,那所有4位都用来设置响应优先级,抢占式优先级那不设置不了吗?

网友D:
抢占式优先级怎么算

楼主:
比如有两个中断,一个中断分组为Group_1,抢占式优先级设置为2,响应优先级设置为1,一个中断分级为Group_0,响应优先级设置为0或2时,这两个中断同时产生中断请求时,系统要处理哪个呢?

网友E:
默认不分组,也就是抢占优先级为0,响应优先级占4位。

网友F:
默认不分组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E:
默认不分组,也就是抢占优先级为0,响应优先级占4位。

网友H:
默认是不分组的。。你可以看手册,里面提到了。

网友I:
默认不分组,抢占优先级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