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开发板

楼主(2017-08-27):
你在做硬件设计的时候就可以考虑到,如果没接在一个Px上,那么就只有单个操作

网友A:
我以前学的是野火的,感觉还不错。。也不贵。。

网友B:
搞官方的,
st的discovery系列
freescale的FRDM系列
新唐的研讨会送送送系列

网友C:
STM32  你选哪个都差不多,STM32的单片机代码通用性很强

网友D:
前2者都不错;

网友E:
都不错,都有视频讲解,原厂的也挺好的

网友F:
模拟输入;

网友G:
可以先逻辑操作完,一次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