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波形峰值向左边偏移

楼主(2017-08-27):
放大一个50HZ的工频信号,输入范围为40mv到5V,输出最大为14V峰峰值,用20V给TI的sa5532供电,输出失真,峰值顶端到峰值左边谷值在X轴上的△X=9ms,峰值顶端到峰值右边谷值在X轴上的△X=11ms,波形峰值向左边偏移,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难道是振荡频率设置的不对   仔细看看吧   呵呵   应该问题不大   NE5552应该有技术手册   仔细研究研究技术手册   应该就可以搞定   呵呵

网友B:
在网上找找这个片子的使用**   应该有很多现成的应用方案   应该问题不大  呵呵

楼主:
嗯,我看下吧

网友C:
输出峰值偏在输入峰值之左是输入端电容电流导前的原因。

网友D:
电源 +12V, 输入信号偏置 9V, 没有使用对称电压, 在较大信号幅度条件下, 电路对电容的充放电能力不对称, 就导致了信号单边的偏移

网友E:
看下波形的在分析分析的啦,,这个可能是信号有偏移的。

网友F:
这个可能是你的放大电路产生了偏移造成的。

网友G:
电路对电容的充放电能力不对称, 就导致了信号单边的偏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