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如何加密

楼主(2017-08-27):
源程序开发完毕了,现在开始考虑量产的事情了。知道STM32的产品有ID可以用于加密,不知道具体应该如何操作

网友A:
硬件上应该买一个烧片子的座子吧?

楼主:
软件应该用什么来搞?

网友B:
这个好多人都不会的,实际上只可防君子,没法防小人啊。

楼主:
恩,知道是这么回事,具体怎么操作啊?请指点。

网友C:
用了那么长时间stm32f103,真的不知道该如何加密

网友D:
st-link下载可以读保护!

楼主:
具体怎么做? 看了一些资料,好像说能自动读取ID,生成滚码,是不是这样?

网友E:
烧断熔丝,然后就不可以读了,也没法修改

网友F:
怎样给加密,这真是一项有意义的事情啊

网友G:
用烧写器首先读出ID,烧写程序时候通过一定运算存在flash里。在程序运行是用读取的ID一定运算之后 与你存储的 的加密ID进行对比。

网友C:
但是告诉你句话,ID现在已经费了。已经被**了,可以硬件改写了。

楼主:
听着感觉现在加密好像没用多大意义了?另外收费是怎么收啊?

网友H:
用ST LINK就可以了

楼主:
网上搜的,看看能用不

烧程序以前用工具读出芯片ID,一进main函数处加入以下代码:

static u32 CpuID[3];
static u32 Lock_Code;

void GetLockCode(void)
{
//获取CPU唯一ID
CpuID[0]=*(vu32*)(0x1ffff7e8);
CpuID[1]=*(vu32*)(0x1ffff7ec);
CpuID[2]=*(vu32*)(0x1ffff7f0);
//加密算法,很简单的加密算法
Lock_Code=(CpuID[0]>>1)+(CpuID[1]>>2)+(CpuID[2]>>3);
}
if(Lock_Code != 0x123456789ABC) return; //假设0x123456789ABC是当前芯片的ID

网友I:
然并卵 UID修改都是好几百年前的传说了

网友J:
可不可以修改芯片内部的ID实现加密呢?

网友K:
是不是得对立面的id操作呢?

网友L:
产品唯一的身份标识非常适合:
● 用来作为序列号(例如USB字符序列号或者其他的终端应用)
● 用来作为密码,在编写闪存时,将此唯一标识与软件加解密算法结合使用,提高代码在闪存存储器内的安全性。
● 用来激活带安全机制的自举过程
96位的产品唯一身份标识所提供的参考号码对任意一个STM32微控制器,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唯一的。用户在何种情况下,都不能修改这个身份标识。
这个96位的产品唯一身份标识,按照用户不同的用法,可以以字节(8位)为单位读取,也可以以半字(16位)或者全字(32位)读取。
基地址:0x1FFF F7E8
每个CPU 出厂的时候都
配置的一个ID,96 位的.这个唯一码可以利用作软件加密.......
static u32 CpuID[3];
static u32 Lock_Code;
void GetLockCode(void)
{
//获取CPU唯一ID
CpuID[0]=*(vu32*)(0x1ffff7e8);
CpuID[1]=*(vu32*)(0x1ffff7ec);
CpuID[2]=*(vu32*)(0x1ffff7f0);
//加密算法,很简单的加密算法
Lock_Code=(CpuID[0]>>1)+(CpuID[1]>>2)+(CpuID[2]>>3);
}

网友H:
如果你的是联网的比较好,这样可以通过那个验证ID,然后发送一段激活信息。激活系统。

楼主:
利用唯一码加密之后在讲option byte修改一下

网友I:
什么是滚码

网友M:
楼上各位解释的很好,不错

网友N:
下面是以前在别的地方发的帖子

=======================================
百度找的一张图片

我没有这个产品,没办法家里条件不好不能乱买东西。
前几天坛友给我个固件说是不能注册,然后他给了我一个固件。 我把这个固件放到IDA PRO里面反汇编,然后挂上调试器调试了一下。

结果是没办法测试,手里只有最小系统,没有OLED等配件。
调试结果ID1和ID2是由STM32的64位唯一ID计算产生的。

64位唯一ID分两次计算得到两个16位,然后把这两个16位分别放到两个256位的数组里计算, 得到两个16位。
然后这两个数据分别和别的地址的数据比较

如果这两个16位不是注册码我也懒的在分析了,我这没有硬件完全盲目调试,一共用了四五天,前三天主要分析UCOS,以前没学过这个,感谢作者让我学会了UCOS的内核。
在分析下去没什么意义,不知道这两个由256位数据计算出来的16位数据是不是注册码,要是是注册码那就比较容易**了,直接把ID1和ID2替换成这两个就行了。 改BIN文件(固件)就很简单了,改几个数就行。

网友O:
用专用加密芯片吧,lkt4101,强度很好,8脚串口通信

网友:
我也在想这个事情,不好办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