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程序问什么能实现40MHz--?1ms

楼主(2017-08-27):
hz, TMS, TI
void delayms(int ms)
{
   int ii,jj;
   if (ms<1) ms=1;
   for(ii=0;ii<ms;ii++)
     for(jj=0;jj<3338;jj++);    //40MHz--1ms
}

网友A:
首先要先看系统系统和指令时钟的关系,实现1ms,靠的是指令的延时。

网友B:
嗯,如果定时器有空余,最好用定时器来做延时。

网友C:
40mhz 没有分频了话 也就是说一个时钟周期是1/40us,,,这个程序是说   ms等于几 就是延时几毫秒。最少是延时1ms,因为这句话(  if (ms<1) ms=1;)
接着,,,两个for循环意思是 数这么多下:ms*3338
数一下的时间是一个机器周期,    机器周期=2n*时钟周期(n代表这个类型的mcu的一个机器周期是由几个状态周期组成的,而一个状态周期=2个时钟周期)

网友D:
假设你用的51内核,机器周期=12时钟周期
当ms=1时
delay=1*3338*1/40*12=1001.4us=1.0014ms

网友E:
这种方法对定时要求不高的时候  可以用

网友F:
可以实现   不过用C语言实现   精度可能不高   如果想要精确实现   建议使用汇编语言实现   采用混合编程   这一块   需要使用C语言实现汇编语言的调用

网友G:
这种延迟精度很差劲的,不高的话可以用

网友H:
看你选什么晶振了,有公式的可以计算 不过精度不高

网友I:
汇编的精度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J:
应该是分频了吧,要不怎么可能是1ms呢?

网友K:
可以用啊,用定时器也得有响应中断的时间,都不会特别准确,做一般的延时足够了。

网友L:
这延时的时间系统时钟有关,但是如果这样延时有点浪费处理器资源。

楼主:
嗯,我晓得了

网友M:
这个对应的时钟是40Mhz吗

网友N:
这个也没有看懂,可能计算测量的。

网友O:
数据大小这个根据系统时钟计算的 。

网友P:
为什么是3338?

网友Q:
40MHz--1ms这个是什么意思

网友R:
根本没计算的 依据。

网友S:
这个是编译器自带的函数吗、

网友T:
这个计算的ms不对。

网友U:
使用示波器测量周期试试。

网友M:
不是应该是40000计数吗?

网友N:
通过定时器测量出来的吧。

网友O:
系统时钟设置的是多少

网友P:
这个时钟不对吧。

网友Q:
计算这些就可以计算周期吗

网友R:
可能是系统自带的时钟计算出来的。

网友S:
官网代码如果是这样,那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T:
40Mhz是40000个才1ms

网友U:
使用io产生反转信号测量。

网友V:
如果是TI的C2000,TI给了函数DELAY_US,这个函数是汇编写的,精度很高而且适应不同型号芯片,直接用DELAY_US(1000L)就可以实现1ms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