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8位 MCU]
K8TS2716的中断讲解介绍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7-08-27):
优先级模式中断响应后的执行过程:
IPEN=1 时,为优先级模式,中断被响应后:
1. 返回地址压入堆栈;
2. 中断入口地址载入 PC;
3. 在中断被响应前,AIEH 和 AIEL 位的设置会影响到中断响应的过程:
 将 AIEH 和 AIEL 均置 1,可进入高优先级或优先级中断。进入的是高或低优先级中断时,AIEH 或 AIEL 由硬件自动清零,执行高或低优先级中断服务程序,执行指令 IRET退出高或低优先级中断,硬件自动将 AIEH 或 AIEL 置 1;
 只将 AIEH 置 1,则直接进入高优先级中断,AIEH 由硬件自动清零,继续执行中断服务子程序,执行指令 IRET 退出中断服务子程序并由硬件自动将 AIEH 置 1,重新使能未屏蔽的中断;
4. 跳转到中断发生处继续执行下面的程序。
注: 中断的响应有一定的响应时间:
1.如果已经进入了低优先级中断,再有高优先级中断,此时为中断嵌套;
2.如果还没有进入低优先级中断,同时有高优先级中断产生,则直接进入高优先级中断,相当于两个中断同时产生。

楼主:
普通模式中断响应后的执行过程:
1. 返回地址压入堆栈;
2. 中断入口地址载入 PC;
3. AIE 位将被硬件清零以禁止其它中断;
4. 执行该中断服务子程序;
5. 执行指令 IRET 退出中断服务子程序,同时硬件自动将将 AIE 置 1,重新使能未屏蔽的中断;
6. 跳转到中断发生处继续执行下面的程序。
7.进入中断服务程序后,首先保存 PSW 和其它寄存器的值,然后通过查询中断标志位确定中断源。在重新使能中断之前,应在软件中将相应的中断标志位清零,以避免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