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支持]
继续问关于IO口配置问题

楼主(2017-08-27):
一、
在HC89F3650/3540H/3540/3430手册第63页应用例子里有:

MOV A,#00011001B  // TXD-- >P3.1  0x19
MOV DPTR,#0XFFA0
MOVX @DPTR,A

请问在手册哪里可以查到 P3.1 就是0x19, 就是说我不知道0x19怎么来的,我想换成其他端口不知道数值是多少

楼主:
问了技术支持,大致明白了
MOV A,#00011001B  // TXD-- >P3.1  0x19
#00011        001
这里等于3    这里是1      意思就是P3.1

在官方IIC例程里面初始化如下:
void IIC_Init(void)
{
        P0M0=0xA8;
        SCL_MAP=0xc0;  //C0-->11 000 000
        SDA_MAP=0xc1;  //C1-->11 000 001
        IICCON=0x40;
}

问题:这里的高两位又是什么意思,程序直接写00,01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了技术支持,大致明白了
MOV A,#00011001B  // TXD-- >P3.1  0x19
#00011        001

写这个范例的时候我们程序员把不需要写的寄存器系为了1,这个的确写00,01就好了

网友B(2018-06-23):
看看寄存器的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