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32可以下载程序 但调试不了

楼主(2017-08-28):
    多年以后,回归PIC阵营。
    第一次使用PIC32MX795L , 8M无源晶振。下载程序正常,DEBUG时提示大意是: 编程/验证完成,目标器件未处于调试模式,请在继续进行之前检查你的配置位设置,然后编程器件。
    同样的程序在开发板上就正常运行,貌似检查硬件也没有虚焊等故障。 忙了两天没啥头绪,请问这样一个问题,该如何着手解决?

楼主:
还请用过的朋友不吝赐教,在这里向各位新老朋友问好。

网友A:
打开debug控制位

楼主:
谢谢支持,继续调试中,貌似晶振没有起振。

网友B:
MX对晶振好像有一定要求,你可以细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