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的D+ D-如果接入+5V电源,会不会烧坏设备

楼主(2017-08-28):
做一个东西,用的两端MINIUSB接口连接线传输数据。
1脚和5脚按标准接+5V和GND,另外还有一条线用于传输数据,但不是用的差分信号。
如果这条信号线输出电压接近+5V,会不会烧坏设备。
另外4脚是不是不能用来当数据线使用?
多谢指教。

网友A:
USB信号线只能用差分信号传输数据
信号线电压接近5V有可能烧设备
4脚是身份识别线,不是数据线

网友B:
你是用usb跑你自定义的3根信号线吧? 4号脚除非你自定义线.否则根本没链接,默认接地或者vcc
你是担心误插标准usb烧坏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用usb跑你自定义的3根信号线吧? 4号脚除非你自定义线.否则根本没链接,默认接地或者vcc
你是担心误插标 ...

只是借用USB母座、数据线来传输数据。只打算用在自己设计的东西上,没有接计算机或者其他产品的打算。
但还是怕别人乱接。
至于4脚,网上说法记得是接地或者不接(悬空)?

网友B:
id是个输出pin,不能做输出.里面没接线

网友C:
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D:
可以,但是你要在硬件电路上做接口电路和软件规约上要做好,避免插入其它设备损坏

网友E:
D+,D-接5V不会烧坏设备。如果烧坏了那是那个设备没设计好!
USB线用久了都会坏,坏了的时候,很可能是D+,D-破皮跟VBUS短路,这个概率很大。如果这样就会导致设备烧毁,那这个产品肯定用不了多久就会导致大面积退货或返修。看看苹果数据线坏的速度就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