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ST MCU实战经验汇总贴 通信接口】

楼主(2017-08-28):
通信接口
1) STM32F2 Ethernet(FreeRTOS)驱动更新
2) SPI接口发片选信号导致死机
3) USART1不能设定600BPS的波特率?
4) I2C 接口进入 Busy 状态不能退出
5) 对Flash 操作导致USART 接收丢数据
6) USB 接口易损坏
7) UART 发送数据丢失最后一个字节
8) 使用 CCM 导致以太网通信失败
9) SPI3 接口没有信号送出
10) 时钟延展导致 I2C 通信不可靠
11) M0的USART波特率自动识别问题
14) VCP例程用于数据传输时丢失数据的处理
15)
USART的断帧检测
17) 在OTG主机库对NAK的处理
18) STM8L051F3P6串口UART数据起始位判断的问题
19) STM8L152C6T6硬件IIC_发送从地址后无ACK信号
20) STM32以太网硬件设计_PHY
21) STM8S 中 UART 奇偶校验的使用方法
22) 一个判断I2C总线通信异常原因的方法
23) USB device库使用说明
24) STM32F103上USB的端点资源
25) 对Flash 操作导致USART 接收丢数据
26) SPI接口发片选信号导致死机
28) I2C 接口进入 Busy 状态不能退出
30) UART 发送数据丢失最后一个字节
33) 使用 CCM 导致以太网通信失败
34) 时钟延展导致 I2C 通信不可靠
35) 使用CubeMX生成TCPEchoServer程序
36) SPI接收数据移位
37) STM32F0中Guard Time的设置
38) LwIP内存配置
40) USART 中断方式接收无响应问题的一种情况及其处理方法
41) STM8 CAN总线的IdMask模式的讲解
42) STM32 Bootloader中 DFU使用限制
44) 增加UART接口应用时的异常分析
45) 通过STM32CUbeMX建立USB_HID的双向通讯
46) 串口在DMA模式下有时接收异常
47) MCU在STOP状态下通过UART唤醒分析
48) STM32F746ZG_USB驱动不正常
49) bxCAN的过滤器的4种工作模式以及使用方法总结
50) 如何基于HID(MOUSE)例程生成一个可以输入输出任何长度小于等于64字节的例程
51) 基于Cube库无法检测CAN2的接收中断
52) 基于STM32F7的网络时间同步例程
53) HID与音频冲突问题
54) 在进行USB CDC类开发时,无法发送64整数倍的数据
55) 从零开始使用CubeMX创建以太网工程
56) STM32F4xxx的I2C总线挂起异常处理
57) USB DFU IAP例程移植的两个话题
58) STM32系列MCU模拟双盘符U盘的应用
59) LPUART唤醒STOP MODE下的MCU
60) CEC 输出的数据和数据长度始终不匹配
61) STM8L I2C程序第二次数据通信失败的问题分析
62) 在进行USB CDC类开发时,无法发送64整数倍的数据(续)
63) 增加UART接口应用时的异常分析
64) UART应用异常案例分析
65) I2C配置顺序引发的异常案例
66) STM32 USBD VBUS GPIO
67) USB传输数据时出现卡顿现象
68) STM32的高速USB信号质量测试实现
69) 基于STM32 I2S的音频应用开发介绍
70) HID_CDC复合设备在WIN10的识别问题
71) 一个关于LPUART输出异常的问题分享
72) STM32F767的USB工作在HOST模式下的远程唤醒问题

网友A:
学习学习通信知识。

网友B:
香主总是那么懂我们的心

网友C(2022-10-14):
点个大赞,刚刚好STM32的I2C把我搞的受不了了,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