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LAB X IDE用KIT3下载时提示找不到目标器件,刚用MPLAB X

楼主:
之前一直用MPLAB IDE V8.92,然后编译器用的HITECH,用KIE3下载一直用的还行。
但这两天发现MPLAB X IDE V4.00的纠错能力不错,所以想换到MPLAB X IDE V4.00上,microchip官网上下载安装了MPLAB X IDE V4.00和XC8编译器。但是下载时一直提示无法连接目标器件。可是把软件关了换到MPLAB IDE V8.92就能下进去。
请各位指点啊,网上相关的帖子之类资源太少,没找到解决办法。。
我下载的一些设置:
1.KIT3输出4V电压来给我电路板供电,电路板上有个LDO把4V降到2.5V。当然我试过把电路板用外部供电,然后不用KIT3输出电压,X IDE还是不行
2.X IDE我用的编译器是XC8,尝试换成HITECH之后也是不行。我单片机是PIC16F1937。

我用MPLAB IPE V4.00试过,也是提示无法连接目标器件
我从旧版本改到新版本的流程是先用新版本建立一个项目,然后把旧版本项目中的个人.h和.c文件复制到新项目中,然后在新项目中添加上,再把配置字的程序从从HITECH的样式改为了XC8的样式。其他的都没动。
下面是截图:
这是MPLAB IDE V8.92中能正常下载程序的截图
下面都是MPLAB X IDE V4.00的截图

网友A(2017-08-29):
切换驱动,V8和X两个版本用的驱动不同

楼主:
找到原因了,是配置字问题,#pragma config MCLRE = ON 这个必须设置成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切换驱动,V8和X两个版本用的驱动不同

谢谢回复

网友B(2017-10-14):
刚刚安装好软件

网友C:
电压供电配成6.25或是外部供电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