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产生正负5v 和负2.5V电压

楼主(2017-08-28):
直流源 供电,可以输出正负5—12V。
这样一个光电检测电路,运放供电是正负 5V, 这个光电二极管要反向偏置在  -2.5 V, 请问怎么产生这样一个电压,是不是需要比较稳定的电压。
要产生这样三个电压,拿什么芯片产生比较好,

网友A:
负压电荷泵产生,输出做π型滤波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压电荷泵产生,输出做π型滤波就可以了

请问什么意思,负电压泵?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什么意思,负电压泵?

有一类芯片称为负压电荷泵,就是输入正电压,可以直接转成负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类芯片称为负压电荷泵,就是输入正电压,可以直接转成负电压

正负5V 我知道怎么产生,如7805 7905, 负2.5 v 有什么可以产生,电压稳定

网友B:
1、两个电解电容串联,
2、串联后的电解电容与-5V并联
3、取一个电解电容的电压即为-2.5V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两个电解电容串联,
2、串联后的电解电容与-5V并联
3、取一个电解电容的电压即为-2.5V

这样产生的 -2.5V 稳定吗,精度高吗

楼主:
一般 光电检测的 负压偏置 都是怎么给的,

网友C:
用431抬升一个2.54V上去得到一个虚地,这种适合封闭的系统

网友D:
这种电路必须要有精密的电源电压,正负电压5V最好先由开关电源产生正负8V,用LDO降到正负5V,再由负5经过一个431降到-2.5V,这样可保证低的喑电流。

网友E:
推荐你使用MP2539,这个芯片,它可以产生负电压或者正电压,输出电压可调

网友F:
电流小的话可以考虑ICL7660,能提供几个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