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输出PWM波的问题

楼主(2017-08-28):
STM32输出PWM 波的时候,使用定时器1输出PWM波,没有问题,但是使用定时器3、4就不能输出
上程序:

定时器4的:

楼主:
希望会的帮忙看一下,调试了很久没有找到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希望会的帮忙看一下,调试了很久没有找到原因。

不是所有的定时器都可以输出PW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所有的定时器都可以输出PWM

定时器1.2.3.4多是可以产生PWM波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定时器1.2.3.4多是可以产生PWM波的

哪个型号芯片? 输出的管脚是否对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个型号芯片? 输出的管脚是否对应?

stm32f103RET6

楼主:
我是安照这个来的

楼主:
找到问题了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4, ENABLE); 这一句没有搞错了,以后还是需要细心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