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7133怎么连一个单片机都带不动

楼主(2017-08-28):
我搞得一个板子,用7133给STM32供电。
一接上STM32,7133的输出就变得很小。
这是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A:
一个STM32还是带得动的。
带不动的话应该是你的电路有问题。

网友A:
或者MCU坏掉了。

网友A:
好像是不够。。。。。看了下DATASHEET,7133只保证20mA,而STM32F103电流需求可以达到70mA。
你可以考虑换成ME6209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不够。。。。。看了下DATASHEET,7133只保证20mA,而STM32F103电流需求可以达到70mA。
你可以考虑换 ...

谢谢!1117行不行呢

1、 在U1前面后面各加一个470uf电解电容,你的问题完美解决
2、如果解决不了 欢迎随时留言call me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1117行不行呢

1117电流够了。
但它最小压差要大一些,静态电流也大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17电流够了。
但它最小压差要大一些,静态电流也大些

谢谢!我查了下,1117可以输出800mA的电流,压差要1V以上,可以接受。

网友A:
嗯。
要习惯于画图前把DATASHEET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
要习惯于画图前把DATASHEET看看。。。

对,我会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