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关于51单片机的疑问

楼主(2017-08-28):
各位大神好:
请问使用51单片机制作一个汽车转向辅助灯,打算在方向盘上安装几个干簧管,用干簧管的开断作为信号,用单片机控制对应方向的灯亮灭,但是如何解决方向盘转动超过360°的问题呢,拜谢。

网友A:
(旋转方向+过零) 检测

网友B:
坐等大神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旋转方向+过零) 检测

先谢谢您啦,能否详细解惑一下?本人刚开始学习单片机,所以木有办法通过这么精炼的语句中得到思路。

楼主:
你也是大神。

楼主:
大神帮忙哇

网友C:
汽车方向盘最多540度吧.
超过540就是540了, 这个点校准了,后面一直记录着, 一旦他打到底,再打回来就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汽车方向盘最多540度吧.
超过540就是540了, 这个点校准了,后面一直记录着, 一旦他打到底,再打回来就准了.  ...

首先谢谢您。可是您说的还是有点太精简了。。。。我读不太懂。。。麻烦您能细说一下吗。

楼主:
思路在哪里

网友A:
感觉要用旋转编码器

网友D:
旋转编码器,可能是个模块吧

网友E:
最好利用内部的角度传感器,如果是低端车,用旋转编码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要用旋转编码器

论坛里面有人实现过,所以可以不用编码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旋转编码器,可能是个模块吧

不用旋转编码器也可以的,就是我现在没找到思路。论坛有人实现过的。

网友F:
角度传感器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好利用内部的角度传感器,如果是低端车,用旋转编码器

旋转编码器不太好安装。。。而且成本也不低。论坛有人实现了,不需要编码器的。

网友G:
你这个问题问的很好,仔细理解下“绝对”与“相对”的概念,可能会激发你的灵感,出任CEO,载着白富美,走上人生巅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旋转编码器不太好安装。。。而且成本也不低。论坛有人实现了,不需要编码器的。 ...

试试两个检测点(定点)A和B,方向盘上有一个动点。
起始位置在A点,如果动点依次经过A,B认为是正转,之后再次经过A时认为已经旋转了360度。。。

网友H:
汽车方向盘转角can信息会直接过来的,直接接收就好了,还要另加模块??

网友I:
干簧管的可靠性可不能满足应用,而且方向盘上也不准许添加什么装置。如果只是学生学习而非实际应用,那反而不如考虑用旋转编码器更便宜、方便。即使要求使用开关,那也应该用磁铁配合霍尔传感器,比干簧管可靠性好多了。
判断转向根本不必考虑什么方向盘过360度的问题,只记录方向盘转动的方向(用传感器对),如果多次经过传感器对,记录次数,反向时再减去,这样就能判断最终的反向盘回中。

网友J:
这么简单的问题,
你用干簧管干嘛,
自找麻烦

网友K:
转向灯的打开应该是由人控制的,不能根据方向盘角度自动开,不然可能会出事故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