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7的OTG在stop模式下无法通过EXTI_18唤醒,没有中断产生

楼主(2017-08-28):
作为device,想验证EXTI_18的中断,配置好EXTI初始化,但只有在enable suspend int后,在插拔USB线缆时才会进OTG_FS_WKUP_IRQHandler,如果配置设备进入STOP模式,无论如何操作都没法进入OTG_FS_WKUP_IRQHandler唤醒,有使用过该功能的吗?
另外F103上该功能能唤醒,只是时USB IP,F107是OTG  IP

网友A:
官方库是可以的

楼主:
你指的是HAL库还是标准库?具体哪个版本号哪个例程能否告知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指的是HAL库还是标准库?具体哪个版本号哪个例程能否告知

那个是标准库,休眠方式不一样,我弄错了。那官方库是 PC机休眠了,USB也进入休眠。老版本12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是标准库,休眠方式不一样,我弄错了。那官方库是 PC机休眠了,USB也进入休眠。老版本12年的, ...

你指的应该是sleep模式吧,sleep模式下能唤醒,不过不是EXTI_18的唤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