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FreeRTOS移植到带串口BOOT程序中,无法运行

楼主(2017-08-28):
移植好的FreeRTOS,如果不加BOOT程序,直接运行,程序没有问题,但是加了BOOT程序后,修改了地址偏移,FreeRTOS就跑不起来了,一直卡在启动文件的 B 那个位置。原来没有FreeRTOS的程序,按照这个偏移地址运行是没有问题的。求帮忙,是不是FreeRTOS里面需要修改一些东西啊?

网友A:
烧录的系统是不是被BootLoader覆盖了一部分。看看地址是不是有掩盖。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烧录的系统是不是被BootLoader覆盖了一部分。看看地址是不是有掩盖。

没有覆盖,DEBUG初始化都没问题,已进入开启任务调度器就死了。。

网友B:
仅仅在代码中设置中断向量表的偏移还不够,还需要在MDK中设置中断向量表的偏移。
IAR我知道在这:

MDK你就自己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仅仅在代码中设置中断向量表的偏移还不够,还需要在MDK中设置中断向量表的偏移。
IAR我知道在这:

已经设置了 第一张图就是在keil里面设置的。

网友A:
budong,这个太难搞了,这么多天,楼主搞定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