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汽车加速度的问题

楼主(2017-08-28):
1、打算在汽车上水平放置一个传感器,利用单片机能测量汽车的加速度,
2、完全独立于汽车的一个部分
3、自己买了很多传感器,位移的、加速度的、陀螺仪等等都不行。
有想法的都来探讨下

网友A:
三轴加速度感觉更加好点,毕竟车上还有颠簸,转弯还有离向心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轴加速度感觉更加好点,毕竟车上还有颠簸,转弯还有离向心力

是的,用三轴的话测量的数据如何处理的,停车震动时加速度怎么处理掉,

网友B:
有位移的话完全就够,matlab积分,现在matlab直接能生成程序建个模型,模拟一下即可

网友C:
1个传感器想包打天下,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汽车上震动的情况比较复杂,加速度传感器本身又很敏感,参考一下主动悬架系统,他们至少都是七八个传感器来解决问题的,不同位置,有高度传感器,有加速度传感器,分布在不同位置,结合控制策略和算法才能相对较好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