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四线电阻的使用方法

楼主(2017-08-28):
在网上看到了一种很高端的检测电流的电阻,而且是四个线,但是在网上没有搜到相关的使用方法的资料。希望论坛用过的大佬可以指点一二。。。。。

网友A:
靠外边的两个是电流端子,电流由此出入。靠里面的两个是电压端子,电压由此输出。
这样的接法,称为开尔文接法,是开尔文建造大西洋海底电缆时为测量铜材电阻时提出的,已经有一百多年历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靠外边的两个是电流端子,电流由此出入。靠里面的两个是电压端子,电压由此输出。
这样的接法,称为开尔文 ...

谢谢你,追问一下大佬
我之前用的是碳膜或者康铜丝的采样电阻,听说四线采样电阻更好,所以想买几个试试
现在买的是PBV系列的
大佬还有什么推荐的型号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你,追问一下大佬
我之前用的是碳膜或者康铜丝的采样电阻,听说四线采样电阻更好,所以想买几个试试 ...

目前X宝的4线电阻也就这个拆机的PBV性价比最高,如果你愿意花大钱,我倒是有推荐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追问一下大佬
我之前用的是碳膜或者康铜丝的采样电阻,听说四线采样电阻更好,所以想买几个试试 ...

碳膜电阻温度系数较大,不能做很小的阻值,不宜采用。
康铜的温度稳定性很好,但与铜的热电动势较大,这一点不如锰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碳膜电阻温度系数较大,不能做很小的阻值,不宜采用。
康铜的温度稳定性很好,但与铜的热电动势较大,这 ...

谢谢你
再追问一下
之前你说外面两个是电流端子 中间是电压端子
是否可以把外面两个当成电压端子  中间两个当成电流端子
如果四线电阻内部结构如下图所示 我觉得好像也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
再追问一下
之前你说外面两个是电流端子 中间是电压端子

这种电阻,问题不大。
较大电流的四线(准确地说是四个端子)电阻,四个螺钉不一样大,外边的两个螺钉(电流端子)比靠里边的两个螺钉(电压端子)大得多。小螺钉(电压端子)自然不允许通过很大的电流,也就是说不能当电流端子用。
老tyw发过“分流器”图片,看看图片就明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
再追问一下
之前你说外面两个是电流端子 中间是电压端子

这个分流器,电流还不是很大,但电流端子和电压端子的区别已经很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前X宝的4线电阻也就这个拆机的PBV性价比最高,如果你愿意花大钱,我倒是有推荐的. ...

麻烦可以推荐一下,长长眼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阻,问题不大。
较大电流的四线(准确地说是四个端子)电阻,四个螺钉不一样大,外边的两个螺钉(电流 ...

太感谢你了

网友C:
精密测量!

网友C:
比两线制的方法测到的阻值精准(主要是表笔电阻)

网友B:
引用 楼主:
麻烦可以推荐一下,长长眼见

VHSHAY的 VHP系列,VFP系列,VCS系列,VPR系列.

谢谢你

网友D:
主要用来精确检测直流的输出电流

网友E:
这种四线采样电阻我近来用得多,但是都是买的汕头二手,便宜,但是性能很出色的。我用的多是20mR、10mR、2.2mR,都是0.5%的。

以前用康铜丝,但是这个有热电偶效应,很头痛。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四线采样电阻我近来用得多,但是都是买的汕头二手,便宜,但是性能很出色的。我用的多是20mR、10mR、2. ...

好的 谢谢

网友F(2018-08-16):
目前四引线的主要是ISA的PBV拆机件,很多容易坏,且质量保证不了,目前国产的有深圳征亚达科技有PBA系列的,性能都差不多,以前用ISA的,后来我们测试后一直用国产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