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335的地址线输出电压

楼主(2017-08-28):
如题,DSP28335在上电后都为3.3V,除了D14为2.9V,然后通过DSP对外部SRAM操作,D14只能写1,这是什么原因?对外部的2片SRAM操作,都是一样的现象。

网友A:
这一个地址被强制拉高了  或者虚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一个地址被强制拉高了  或者虚焊了

谢谢你的回答,地址强制被拉高也应该是被拉到3.3V吧,2.9V应该是引脚出现异常,28335的2个电压是3.3V和1.9V,这两个没什么问题,至于虚焊的问题应该不存在。DSP出现损坏的可能性大不大,我准备换一块DSP试一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地址强制被拉高也应该是被拉到3.3V吧,2.9V应该是引脚出现异常,28335的2个电压是3.3V和1. ...

好的  你试试   找到原因给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地址强制被拉高也应该是被拉到3.3V吧,2.9V应该是引脚出现异常,28335的2个电压是3.3V和1. ...

找到原因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  你试试   找到原因给大家分享一下

还没换,我把这个引脚配置成通用IO口了,发现能写1,能写0,但是作为数据线的时候就只能是1,实在不行真的要换了看一下,虽然一块DSP芯片很贵。

楼主:
还没找到,配置成通用IO口,写1写0都可以,但是作为数据线的时候就只能写1。。在试试,真的没有办法就去换一块DSP。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没换,我把这个引脚配置成通用IO口了,发现能写1,能写0,但是作为数据线的时候就只能是1,实在不行真 ...

看来不是MCU的问题      可能是外设强制拉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不是MCU的问题      可能是外设强制拉的原因

感谢你的回复,那么如何测试是哪个外设的原因,有什么测试方案吗?外部与这个引脚相连的有2片SRAM,1片EEPROM和一片以太网芯片W5300.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你的回复,那么如何测试是哪个外设的原因,有什么测试方案吗?外部与这个引脚相连的有2片SRAM,1片EEP ...

共用数据总线的外设建议少焊接几个   再试试   或者有新的板子吗

楼主(2017-10-07):
外设中的SRAM芯片坏了,导致D14引脚电压异常,已解决。

网友C:
对SRAM的读写的还是很关键

网友D:
地址操作的问题的需谨慎

网友E:
是不是IO虚焊了吗?

网友E:
电平信号不同可能内部硬件的 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