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NUC029

楼主(2017-08-28):
新唐寄存器配置的时候,有个reserved 位 。请问下这个reserved 位是不是配置了对寄存器也没有影响?

网友A:
保留位,最好是保留在reset後的原始設定值。

网友B:
就是那个位什么都没,不用管。

网友B:
那个是空闲的位置,留着下一个版本的时候可能会在哪里设置什么功能,目前就是相当于空着的,你设置高低都不管用,也没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是空闲的位置,留着下一个版本的时候可能会在哪里设置什么功能,目前就是相当于空着的,你设置高低都不 ...

有个引脚我拿来用了,也设置了相应的寄存器PMD模式控制,但是看参考手册上面我设置的那个位又是预留位,然后我就很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