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网络变压器的接法

楼主(2017-08-28):
大家好,最近在做一个项目,需要用到集成RJ45的网络变压器。
我们使用的是高通的QCA8337,PHY是电压型的,以前的接法如下图所示:

现在需要使用集成的变压器,我看到HALO的RJ45有两种变压器拓扑,如下图所示:

但是同时注意到,hanrun的变压器不区分电流型和电压型,
这个拓扑可以同时作为电流型或者电压型来用(如下图所示),
区别就是P1那里是接电源还是接电容对地。

我的问题是:
我能使用HALO电流型拓扑的那个RJ45,在VCC(P9)哪里对地接个0.1uF电容,这么来用可以么?
可能有人问题为什么非要这么用,因为:这个是主流型号,那个专门写的电压型拓扑的RJ45又贵又不好买啊...
如果真的可以用的话,HALO是不是在剑走偏锋,是不是有点贱?

我看到有人用HUNRAN就是这么用的:

同时我把原来的独立变压器的板子,抽头都飞到一起,好像对通信在功能上也没什么影响(眼图没有测)。

我们是做网络变压器的,我们家的网络变压器产品规格齐全,品质稳定,性价比高,国内大的通讯设备商都有配合, 华为 中兴 创维 TCL 海信 TP-link 等等 经纬达网络变压器(JWD)苏州沃虎电子科技 王:17398387240(同V)

网友A:
坐等大神!

网友B:
坐看大神解答

楼主:
这么快就沉了,21IC行不行啊?

网友C:
网络变压器本身通常是不区分“电压型”和“电流型”的,区别在于其与PHY芯片的连接电路拓扑。

网友D:
我也困惑,只听说电压源 电流源,没听说变压器还有电压型电流型之分,请问220V火牛是属于电压型还是电流型的?

网友D:
按道理,电路怎么接,应该是跟PHY芯片内部电路特性有关;
就是说PHY有可能是有电压电流之分,变压器没有

网友E:
你图上的电压型和电流型接法反了吧,而且很多概念有问题。电压型的PHY,变压器中心抽头接电,电流型的电容接地。QCA8337是个switch吧。

楼主:
是HALO的手册上自己写的,支持的PHY分电流型和电压型的,电流型和电压型的拓扑给出的结构也是不一样的。

如果和变压器没有关系,谁能说清楚HALO为啥要把他分开呢?

网友D:
你发的图,厂家说的是PHY是电压型/电流型的,没说变压器这么区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发的图,厂家说的是PHY是电压型/电流型的,没说变压器这么区分啊

不是啊,你看他给的Circuit是从A~F,最后一列写了PHY Drvier,那不是写着A~D对应Current PHY,EF对应Volgate PHY么?

网友F:
明显是区分的,这又不是编程随便变内部构造。

楼主:
真的没人知道么,就这么沉了?

网友G(2017-10-28):
引用 楼主:
真的没人知道么,就这么沉了?

这个简单,所谓的电压型和电流型,PHY一般过来接变压器的CT,一般是无需单独去供电,很多FAE有给变压器单独供电反而导致不良,PHY一般外围输出是3.3V,内部输出2.5V或是1.8V。电流型的接一个电容接地。电压型的直接接。 这个和网络变压器没关系,主要是PHY,这个有些分电压型和电流型。千兆的一般是两组CT,一边接PHY,一边接地。 还有啥不懂的。可以加Q探讨。

网友G:
补充一下。变压器左边3.3V接5  6脚,右边接铜壳。搞定!

网友H(2020-12-18):
我们是做网络变压器的,我们家的网络变压器产品规格齐全,品质稳定,性价比高,国内大的通讯设备商都有配合, 华为 中兴 创维 TCL 海信 TP-link 等等 经纬达网络变压器(JWD)苏州沃虎电子科技 王:17398387240(同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