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这是什么情况?

楼主:
emwin按键显示中文的时候,为什么会多出两个“烫”字啊

网友A(2017-08-28):
手持两把锟斤拷,口中疾呼烫烫烫。
脚踏千朵屯屯屯,笑看万物锘锘锘

网友B:
显示取模的问题吧,哪里多显示了

网友C:
或者缺少终止符'\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显示取模的问题吧,哪里多显示了

基本上都是在正常字体下面多出这个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或者缺少终止符'\0'

能不能详细说说呀

网友C:
引用 楼主:
能不能详细说说呀

你的字符串最后没有放一个'\0'作为终止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字符串最后没有放一个'\0'作为终止符。。。

加了好像也没用

网友D:
这个还能重复?

网友E:
你的字符串怎么写的?

网友F:
看一下你的代码是哪里问题

网友G:
还有这么怪异的事情吗

网友H:
有可能是字符串干扰了。

网友D:
汉字是自己取模的吗?

网友E:
楼主写换行的字符了吗?

网友F:
有可能是代码的字符串的问题。

网友G:
前面的四个字符是否正确

网友H:
看看第四个字符串是否存在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还能重复?

是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字符串怎么写的?

字库信息是用FONTCvt生成的字库,然后GUI这边调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汉字是自己取模的吗?

用FONTCVT生成的字库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写换行的字符了吗?

你是说在汉字字符串后面加换行符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前面的四个字符是否正确

能否说具体点?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看第四个字符串是否存在问题

第四个显示不对呀,是什么问题导致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前面的四个字符是否正确

第四个字符显示不正确,是什么问题导致的呀

楼主:
自己已解决了,我把所有文件都改成ANSI格式,然后屏蔽GUI_UC_SetEncodeUTF8();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