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求一款高效率的DCDC

楼主(2017-08-28):
求大神推荐一款DCDC,输入电压在2-3V,输出电压3.3V,转换效率高于95%的DCDC

网友A:
电压太低,效率不好做。
而且你没说电流需求

网友B:
转换效率跟输入电压、负载电流相关。
比如100mA负载下,2V升压3.3V转换效率都在90%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太低,效率不好做。
而且你没说电流需求

电流很小,平均电流是0.2mA,瞬间电流差不多70mA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换效率跟输入电压、负载电流相关。
比如100mA负载下,2V升压3.3V转换效率都在90%以上 ...

电流很小平均电流0.2mA,瞬时电流差不多70mA吧。请问一下能用LDO吗?

楼主:
这个芯片我看过了,输入电流小的时候转换效率有点低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芯片我看过了,输入电流小的时候转换效率有点低啊。

这个IC已经很好了。
电流小的时候都是没有效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IC已经很好了。
电流小的时候都是没有效率的。

就是现在没有小电流情况下,转换效率达到95%的IC?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流很小平均电流0.2mA,瞬时电流差不多70mA吧。请问一下能用LDO吗?

LDO是线性降压芯片,楼主这里需要的是升压芯片,不一样的哈。
0.2mA负载下能做大80%以上的效率就很不错了,95%的没见过

网友C(2017-11-09):
小电压,转换效率要求这么高,有点难度

网友D:
可以看一下MPS的产品,MP3422或者MP3423,企鹅:624081694

网友E:
SGM6606 有需要可以找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