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有没有多路AD的单片机?

楼主(2017-08-28):
RT,现要完成检测36路到42路的温度测量。常用的多数都是8路

网友A:
没有那么多的吧

网友B:
G912XEP100  24通道 见过最多的了。

网友C:
你要的是多个AD输入, 还是MCU内部有多个ADC模块?

楼主:
有一体集合的优先,没有另找方向

网友D:
一路ADC,然后外加多通道的采样保持电路

网友E:
若是真有这样的片子,能买得起么

网友F:
stm32F1   F0   16路
F2   F4   有  24路

外加 4016切换,  切换的成本和多片单片机也差不多 。。
多片单片机 串口通讯也可以。。。

网友G:
量大的话可以定制。

网友H:
如果采样频率不高的话,分时复用应该就可以

网友I:
100 PIN的CY8C3886
63个PIN支持模拟输入,放MUX切换,一个一个扫描

网友J:
PIC18(L)F67K40有 47路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