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 KF8V111系列MCU介绍

楼主(2017-08-28):
    KF8V111 为哈佛结构的精简指令 CPU。在这种结构中,程序和数据总线是相互独立的。指令字节长度为 16 位,大多数指令能在一个机器周期内执行完成。一共有 68 条指令,效率高,容易进行指令扩展。芯片内集成了多种外设,包括 1 个 8 位定时器/计数器 T0、 1 个 16位定时器/计数器 T1、 2 路 8 位 PWM 模块、1个 12 位 ADC 模块、硬件看门狗和低电压检测及低电压复位模块等。 芯片内集成了 144(128+16)×8 位的数据存储器 RAM、 1K×16 位的程序存储器。

楼主:
● CPU
高性能哈佛结构的 RISC CPU
68 条精简指令
支持中断优先级处理
复位向量位于 0000H
两级中断可选,用不同的入口地址(高 0004H,低 0014H)
工作频率为 62.5Khz~16Mhz,软件可选

楼主:
● 存储器
1K×16 位 FLASH 程序存储器
144×8 位的数据存储器
工作寄存器组 R0~R7
FLASH 可经受 100 000 次写操作

楼主:
● 特殊功能
内嵌上电复位电路
低电压检测及低电压复位
硬件看门狗
时钟精度 16M±1%(常温)
提供一个 1.7V 的参考电压
支持在线串行编程,低功耗休眠模式
2 路 8 位脉宽调制 PWM 模块

楼主:
● I/O 口配置
输入输出口:除 P0.3 只能作为输入口外其它端口均为双向输入输出口
内置上拉功能: P0 口带有弱上拉功能(P0.3 除外)
电平变化中断: P0 口均有电平变化中断功能
● 定时器/计数器
定时器 0:带有 8 位预分频器的 8 位定时器/计数器
定时器 1:带门控和预分频器的 16 位定时器/计数器
● 其它外设
1 个 12 位 ADC 模块
2路8位计数时钟频率可选的脉宽调制PWM模块
● 工作条件
工作电压: 2.6V~5.0V
工作温度范围:-30~85℃

网友A:
-30~85℃,最高温度在汽车上,确实有点小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 特殊功能
内嵌上电复位电路
低电压检测及低电压复位

有没有demo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