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 KF8V200系列MCU介绍

楼主:
    KF8V200为哈佛结构的精简指令CPU。在这种结构中,程序和数据总线是相互独立的。指令字节长度为16位,大多数指令能在一个机器周期内执行完成。一共有68条指令,效率高,容易进行指令扩展。
    芯片内集成了多种外设,包括1个8位定时器/计数器T0、1个16位定时器/计数器T1、2路8位PWM模块、1个10位ADC模块、硬件看门狗和低电压检测及低电压复位模块等。
    芯片内集成了272(256+16)×8位的数据存储器RAM、2K×16位的程序存储器。

楼主(2017-08-28):
● CPU
高性能哈佛结构的RISC CPU
68条精简指令
支持中断优先级处理
复位向量位于0000H
两级中断可选,用不同的入口地址(高0004H,低0014H)
工作频率为62.5KHz~16MHz,软件可选

楼主:
● 存储器
2K×16位FLASH程序存储器
272×8位的数据存储器
工作寄存器组R0~R7
FLASH可经受100 000次写操作

楼主:
● 特殊功能
内嵌上电复位电路
低电压检测及低电压复位
硬件看门狗
时钟精度16MHz±1%(常温)
支持在线串行编程,低功耗休眠模式

楼主:
● I/O口配置
输入输出口:除P0.3只能作为输入口外其它端口均为双向输入输出口
内置上拉功能:P0口带有弱上拉功能(P0.3除外)
电平变化中断:P0口均有电平变化中断功能
● 定时器/计数器
定时器0:带有8位预分频器的8位定时器/计数器
定时器1:带门控和预分频器的16位定时器/计数器
● 其它外设
1个10位ADC模块
2路8位脉宽调制PWM模块
● 工作条件
工作电压:    2.6V~5.5V

网友A:
这个宽电压的芯片,确实是个好东西。

网友B:
为什么不和51进行兼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