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负载的恒压模式

楼主:
楼主弄了一个电子负载,是恒流模式,想增加恒压模式
不知有没有大佬弄过
电路图如下,看论坛有人说这种电路会炸 ,实在想不出炸的理由。。。

楼主(2017-08-28):
这个是我自己画的原理图

(EI~$3)}2D@F}1I4AJ1G~R1.png (38.72 KB )

网友A:
恒压模式只能针对电流源作为外部激力源,不然电压源外部,必炸。或失控。

网友B:
恒压要加流控,不然不是你炸就是我爆.

网友C:
电路可用,没毛病.具体分压参数根据实际再算一下

网友C:
会炸只是说外部源会炸而已,一般设计优良的产品不会炸的,只会保护

网友D:
电子负载电路上必须要设计过压保护,过流保护,过功率保护。不管工作在何种模式,超过上述任何一个上限都必须保护。
至于测试目标是否扛得住,那是测试目标的事,测试目标也应该有它自己的过流保护措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恒压模式只能针对电流源作为外部激力源,不然电压源外部,必炸。或失控。 ...

那总结一句话就是:电子负载恒压模式用来测恒流源,恒流模式用来测恒压源 是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恒压要加流控,不然不是你炸就是我爆.

你说的流控 就应该是我那个图上100毫欧的电阻 再加个反馈用来限流 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子负载电路上必须要设计过压保护,过流保护,过功率保护。不管工作在何种模式,超过上述任何一个上限都必 ...

这个保护之前并没有考虑,因为自己DIY,估计也上不了多大的电压,电流

网友E:
负载电源VDD需要串联限流电阻R4。RL有恒流IRL,见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E:
负载电源VDD需要串联限流电阻R4。RL有恒流IRL,见下图:

不好意思 没明白你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E:
负载电源VDD需要串联限流电阻R4。RL有恒流IRL,见下图:

或者说如果不加R4 会怎么样呢 望指点一二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总结一句话就是:电子负载恒压模式用来测恒流源,恒流模式用来测恒压源 是么 ...

是的,电气上二个电压源不能并联,二个电流源不能串联,这是常识。

网友F:
大概这样就可以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或者说如果不加R4 会怎么样呢 望指点一二

如果不加R4,负载电源VDD的电源内阻一般都比较小,相当于R4很小,因此(见11楼公式)负载电流很大,甚至烧坏Q1管。

网友G:
分压电阻用的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不加R4,负载电源VDD的电源内阻一般都比较小,相当于R4很小,因此(见11楼公式)负载电流很大,甚至 ...

老哥啊 我有点没明白你的意思 我阐释一下我的理解
我在弄恒压模式的电子负载,那个这个模式是用来测试恒流源的
如果是测试恒流源 那么电流就是已知的
只要选考MOS的SOA 我觉得就不要加R4了
我这么理解对么

网友H:
这种电路以前我们称为“并联稳压电路”,等效于一个大功率的超强稳压管,我用得对多就是TL431+PNP三极管。HIFI流行的90年代,功放的前级放大的电源就是用这种并联稳压电路。

1楼电路绝不是“并联稳压电路”。就是恒流源。参见11楼电路和公式。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种电路以前我们称为“并联稳压电路”,等效于一个大功率的超强稳压管,我用得对多就是TL431+PNP三极管。H ...

现在这种电路不流行了么?

网友I:
引用 网友E:
负载电源VDD需要串联限流电阻R4。RL有恒流IRL,见下图:

大神,你这个图既能恒流,也能恒压吗?

原理是怎样的?

网友I:
楼主,你这个图既能恒流,也能恒压吗?

原理是怎样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I:
大神,你这个图既能恒流,也能恒压吗?

原理是怎样的?

不能恒压。

网友A:
引用 网友I:
楼主,你这个图既能恒流,也能恒压吗?

原理是怎样的?

如果是电流源进去可以恒压,可以叫并联电源,调节的是电流,431是典型的并联电源。

网友E:
不要混淆恒流源与并联稳压:

是,这个机制。

网友I:
引用 网友E:
不要混淆恒流源与并联稳压:

楼主和大神11楼的图是属于第二种的并联稳压(分流控制)?而这个图是属于第一种吗?

11楼的图不属于第二种的并联稳压(分流控制),而是恒流源。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要混淆恒流源与并联稳压:

大佬 看看我的20楼 可以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负载电源VDD需要串联限流电阻R4。RL有恒流IRL,见下图:

算是431的近似版。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不要混淆恒流源与并联稳压:

做并联电源,前级电源必须要有内阻,内阻越大,调节效果越显著,最好把交流阻抗大,直流阻抗小的条件越能适应不同的范围。

对。

网友E:
引用 楼主:
老哥啊 我有点没明白你的意思 我阐释一下我的理解
我在弄恒压模式的电子负载,那个这个模式是用来测试恒 ...

那个这个模式是用来测试恒流源的
答:上面这句话改为:1楼这个电路是用来对流过负载电阻R10电流进行恒流的 。

如果是测试恒流源 那么电流就是已知的
只要选考MOS的SOA 我觉得就不要加R4了
答: 恒流的前提是负载电源内阻或R4足够大,否则MOS管一定会过流,一定超出MOS管的安全工作区SOA。无论什么MOS管,只要负载电源内阻或R4足够小。

因此,楼主你这么理解不太对呀。

网友I:
引用 网友E:
负载电源VDD需要串联限流电阻R4。RL有恒流IRL,见下图:

做恒流源为何不用这种形式啊?
有何区别?

网友E:
引用 网友I:
做恒流源为何不用这种形式啊?
有何区别?

其实,你这种形式恒流源也是可以的。只是负载RL连接到Vcc与MOS管漏极D之间,无法共地,仅此而已。

网友I:
引用 网友E:
其实,你这种形式恒流源也是可以的。只是负载RL连接到Vcc与MOS管漏极D之间,无法共地,仅此而已。 ...

这种如何?是否更好?

网友E:
不如直接用D1替换R2,R3改成440欧姆。还是5mA的恒流输出,这样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如直接用D1替换R2,R3改成440欧姆。还是5mA的恒流输出,这样更好。

我发现我画的电路图有个致命的问题
ADJ应该接同向输入
电流反馈应该接反向输入

网友J(2022-10-19):
引用 网友E:
负载电源VDD需要串联限流电阻R4。RL有恒流IRL,见下图:

你这个是恒压还是恒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