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f104w和stc89c58

楼主(2017-08-28):
在一个刷卡饮水机上看到这样一个电路,如图,电磁阀得开关用stc15f104w的引脚控制,而且stc15f104w的P3.4,P3.5和stc89c58的引脚相连,stc15和stc89的程序都有各自的下载口,这样做是为什么

楼主:
还有一点就电磁阀上面为什么还要接一个电阻到单片机,求大神啊

网友A:
一个单片机处理刷卡,一个处理控制.刷卡的给电平给控制的告诉他可以出水.有一个电阻连到单片机我猜测试检测12V正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