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8位 MCU] ChipON MCU 使用指南问答总结

楼主(2017-08-28):
占楼【总导航帖】1.时钟的问答
2.IO的问答
3.定时器的问答

楼主:
1.碰到不用的IO应该如何处理呢?

楼主:
2.在线编程需要用到几个引脚呢?

楼主:
3.K8F系列机器周期,系统周期,时钟周期,震荡周期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

网友A:
期待继续更新,都是迫切需要注意的问题。

网友B:
是的,很不错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