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ULN2003 be电阻开路

楼主(2017-08-29):
ULN2003A BE端开路 怎么回事,是芯片本身的问题还是  外围电路把芯片烧了
按数据手册上BE的阻值 在13k左右 但是有的只有12k-10k  这个能说明什么问题

网友A:
一般都是接单片机控制的,前端不会导致芯片坏,除非后端高压击穿损坏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接单片机控制的,前端不会导致芯片坏,除非后端高压击穿损坏的吧 ...

也就是说  是芯片本身有问题

网友B:
木有什么问题

网友C:
木有什么问题
集成电路内部电阻做不准的

楼主:
电阻有偏差可以理解,那开路呢

网友D:
把这个基极电阻烧掉,得很高电压。

网友E:
本来就是个参考值,芯片内的电阻,误差可能很大,工艺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本来就是个参考值,芯片内的电阻,误差可能很大,工艺限制。

电阻偏差可以理解,开路了不知道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