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LM358削顶失真

楼主:
        使用LM358制作了一个差分转单端电路,1:1放大,2.5V偏置,现在输入信号单边1.1V的时候,输出就已经失真,而且继续加大输入幅度,输出也是顶部失真,底部最大可以达到2.1V半边峰值。个人理解:即使不是轨对轨的运放,1:1放大的时候,输出也应该有4点多V,现在输出到2.5V峰峰值就已经失真了。请各位大牛帮忙分析一下。由于昨天发的帖子发错在EMC版块,今天重新在模拟版块再发一次。

输出波形

输出波形

输入波形

输入波形

原理图

原理图

网友A(2017-08-29):
LM358的共模输入电压和输出电压范围都是VCC-1.5V!

网友A:
换用轨对轨输入输出的SGM358、AD8542之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LM358的共模输入电压和输出电压范围都是VCC-1.5V!

规格书里面这样写的,应该是这样的吧

规格书

规格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用轨对轨输入输出的SGM358、AD8542之类吧

试了轨对轨的就可以了

网友B:
358 一般只能到3点几

楼主:
引用 网友B:
358 一般只能到3点几

是滴

网友C:
单电源5V供电?

网友D:
你示波器使用的是交流耦合吧,你重新测一下你实际的输出电压范围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示波器使用的是交流耦合吧,你重新测一下你实际的输出电压范围是多少

已经解决了,是LM358的输出范围有限导致的,换成轨对轨的就没有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