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看门狗复位,怎么能保持rtc实时时钟运行

楼主(2017-08-29):
如题,看门狗复位后,实时时钟怎么保持运行,而不复位?求大侠指教!

网友A:
看门狗复位后,会导致整个系统的复位。rtc只能先把之前的数据保存起来,系统启动后读取之前保存的数据,然后继续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门狗复位后,会导致整个系统的复位。rtc只能先把之前的数据保存起来,系统启动后读取之前保存的数据,然 ...

那怎么才能在看门狗复位前保存数据呢?看门狗是程序出问题,才复位的,是随机的。还有保存到哪些寄存器才能保证看门狗复位,数据不会丢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怎么才能在看门狗复位前保存数据呢?看门狗是程序出问题,才复位的,是随机的。还有保存到哪些寄存器才 ...

你用的什么型号的msp430?
有些rtc模块是带锁存的,复位时会自动存储寄存器里的数值,复位后自动恢复。

楼主:
msp430f5438a 比较高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什么型号的msp430?
有些rtc模块是带锁存的,复位时会自动存储寄存器里的数值,复位后自动恢复。
...

msp430f5438a 比较高级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msp430f5438a 比较高级的

我这里网速有些慢,半天没下在到数据手册。
你可以参考这个帖子https://bbs.21ic.com/icview-280011-1-1.html
然后结合数据手册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里网速有些慢,半天没下在到数据手册。
你可以参考这个帖子https://bbs.21ic.com/icview-280011-1-1.h ...

谢谢!虽然没成功,还是谢谢你!我看了下数据手册,应该是复位后,没有定义。不过我在程序初始化的时候,初始化时钟,会显示1948 0 0 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