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I-V转换,输入信号mv级别,该选哪款运放好?谢谢

楼主(2017-08-29):
如上图,PD是光敏管,接收红外发射管的红外光,红外发射频率200KHZ,
I-V转换由R1实现,运放的带宽和压摆率选多大的好?麻烦帮忙推荐一款运放,十分感谢!

网友A:
要看你想得到多大的输出电压,然后GBP=(5~10)*f*G,压摆率,10V/uS左右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你想得到多大的输出电压,然后GBP=(5~10)*f*G,压摆率,10V/uS左右就够了。

你好,
1. GBP=(5~10)*f*G,公式中的5~10指什么?
2. 10V/us这个压摆率你怎么算的?
谢谢!

网友A:
5~10  指系数,  10V/us ,我是根据经验估算的 ,有一个公式计算的,你可以查查相关资料。

网友B(2017-10-18):
你还要去关注下偏执电流 以及失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还要去关注下偏执电流 以及失调

您好,想向您咨询一个问题,怎么设计一个输入0~5V,8路4~20mA输出的转换电路,电路中用四个运算放大器就可以解决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要看你想得到多大的输出电压,然后GBP=(5~10)*f*G,压摆率,10V/uS左右就够了。

您好,想向您咨询一个问题,怎么设计一个输入0~5V,8路4~20mA输出的转换电路,电路中用四个运算放大器就可以解决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
1. GBP=(5~10)*f*G,公式中的5~10指什么?
2. 10V/us这个压摆率你怎么算的?

您好,想向您咨询一个问题,怎么设计一个输入0~5V,8路4~20mA输出的转换电路,电路中用四个运算放大器就可以解决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5~10  指系数,  10V/us ,我是根据经验估算的 ,有一个公式计算的,你可以查查相关资料。 ...

您好,想向您咨询一个问题,怎么设计一个输入0~5V,8路4~20mA输出的转换电路,电路中用四个运算放大器就可以解决的

网友D:
你可以试试HTC7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