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初学者都应该注意什么?

楼主(2017-08-29):
电源初学者都应该注意什么?欢迎大家发言~

网友A:
注意大王叫你去巡山,巡了南山,还要巡北山。

网友B:
先把《电工原理》(有些教材称《电工学》、《电路分析》或《电路》)好好复习复习。

网友C:
电磁学学好

网友D:
功率MOS器件,磁性材料

网友E:
无非就是找资料,做实验,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