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SD1963驱动求助

楼主(2017-08-29):
最近在做一套控制板,要求使用7寸屏做界面,单片机用的103ZET6,显示驱动芯片是SSD1963,屏幕是AT070TN92,但是板子回来了却怎么也点不亮屏幕,在此求助各路各位!电路和代码如下。指条方向就行~

//RS脚接FSMC_A10 则数据起始地址为 (2^10)*2 | 0x60000000  =  0x6000 0800

#define Bank1_LCD_Data    ((uint32_t)0x60000800)    //disp Data ADDR
#define Bank1_LCD_Reg            ((uint32_t)0x60000000)                 //disp Reg  ADDR

//============================//屏幕为AT070TN92 分辨率800*480
unsigned int  HDP=799;
unsigned int  HT=799;
unsigned int  HPS=60;
unsigned int  LPS=8;
unsigned char HPW=1;
unsigned int  VDP=479;
unsigned int  VT=499;
unsigned int  VPS=12;
unsigned int  FPS=4;
unsigned char VPW=10;
//============================//

void Delay(u16 nCount)
{
while(nCount--);
}

//===================================//
//函数说明        :写命令函数
//index                        :写入的命令
//===================================//
void LCD_WR_REG(unsigned int index)
        {
        *(__IO uint16_t *) (Bank1_LCD_Reg)= index;
}

//===================================//
//函数说明        :写寄存器数据函数
//index                        :写入的地址数据
//val                                :写入的数据
//===================================//
void LCD_WR_CMD(unsigned int index,unsigned int val)
{
        *(__IO uint16_t *) (Bank1_LCD_Reg)= index;
        *(__IO uint16_t *) (Bank1_LCD_Data)= val;
}

//===================================//
//函数说明        :读数据
//返回值                :读到的数据
//===================================//
u16 LCD_RD_Data(void)
{
        u16 a=0;
        a=*(__IO uint16_t *) (Bank1_LCD_Data);

        return(a);
}

//===================================//
//函数说明        :写数据
//val                                :写入的数据
//===================================//
void    LCD_WR_Data(unsigned int val)
{
        *(__IO uint16_t *) (Bank1_LCD_Data)= val;
}
//

//===================================//
//函数说明        :SSD1963的FSMC配置函数
//===================================//
void SSD1963_FSMC_Init(void)
{
        FSMC_NORSRAMTimingInitTypeDef  readWriteTiming;
        FSMC_NORSRAMInitTypeDef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

        FSMC_GPIO_Init();
//======================================================//读写时序配置 初始化时慢速
  readWriteTiming.FSMC_AddressSetupTime = 0x02;//0x00                                         //地址建立时间(ADDSET)
  readWriteTiming.FSMC_AddressHoldTime = 0x02;        //0x00                                         //地址保持时间(ADDHLD)
  readWriteTiming.FSMC_DataSetupTime = 0x05;        //0x01                                         //数据保持时间(DATAST)
  readWriteTiming.FSMC_BusTurnAroundDuration = 0x02;//0x00
  readWriteTiming.FSMC_CLKDivision = 0x00;
  readWriteTiming.FSMC_DataLatency = 0x00;
  readWriteTiming.FSMC_AccessMode = FSMC_AccessMode_A;        //模式A
//======================================================//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Bank = FSMC_Bank1_NORSRAM1;                                                                                //使用NE1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DataAddressMux = FSMC_DataAddressMux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MemoryType =FSMC_MemoryType_SRAM;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MemoryDataWidth = FSMC_MemoryDataWidth_16b;                //存储器数据宽度为16bit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BurstAccessMode =FSMC_BurstAccessMode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Polarity = FSMC_WaitSignalPolarity_Low;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AsynchronousWait=FSMC_AsynchronousWait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apMode = FSMC_WrapMode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Active = FSMC_WaitSignalActive_BeforeWaitStat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Operation = FSMC_WriteOperation_Enable;                //存储器写使能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 = FSMC_WaitSignal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ExtendedMode = FSMC_ExtendedMode_Disable;                         //读写使用相同的时序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Burst = FSMC_WriteBurst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ReadWriteTimingStruct = &readWriteTiming;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TimingStruct = &readWriteTiming;                                         //读写同样时序

  FSMC_NORSRAMInit(&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  //初始化FSMC配置

  FSMC_NORSRAMCmd(FSMC_Bank1_NORSRAM1, ENABLE);  //使能BANK1
}
//

//===================================//
//函数说明        :SSD1963的初始化函数
//===================================//
void SSD1963_Init(void)
{

        SSD1963_FSMC_Init();
        LCD_WR_REG(0x0001); //RESET
        delay_ms(10);

        LCD_WR_REG(0x00E2);   //PLL multiplier, set PLL clock to 120M
        LCD_WR_Data(0x002C);  //N=0x36 for 6.5M, 0x23 for 10M crystal
        LCD_WR_Data(0x0002);
        LCD_WR_Data(0x0004);

        LCD_WR_REG(0x00E0);   //PLL enable
        LCD_WR_Data(0x0001);
        Delay(50);
        LCD_WR_REG(0x00E0);
        LCD_WR_Data(0x0003);
        Delay(50);
        LCD_WR_REG(0x0001);   // software reset
        Delay(100);
        LCD_WR_REG(0x00E6);   //PLL setting for PCLK, depends on resolution

        LCD_WR_Data(0x0003);
        LCD_WR_Data(0x0033);
        LCD_WR_Data(0x0033);

        LCD_WR_REG(0x00B0);   //LCD SPECIFICATION
        LCD_WR_Data(0x0000);
        LCD_WR_Data(0x0000);
        LCD_WR_Data((HDP>>8)&0X00FF);  //Set HDP
        LCD_WR_Data(HDP&0X00FF);
        LCD_WR_Data((VDP>>8)&0X00FF);  //Set VDP
        LCD_WR_Data(VDP&0X00FF);
        LCD_WR_Data(0x0000);

        LCD_WR_REG(0x00B4);                   //HSYNC
        LCD_WR_Data((HT>>8)&0X00FF);  //Set HT
        LCD_WR_Data(HT&0X00FF);
        LCD_WR_Data((HPS>>8)&0X00FF); //Set HPS
        LCD_WR_Data(HPS&0X00FF);
        LCD_WR_Data(HPW);                            //Set HPW
        LCD_WR_Data((LPS>>8)&0X00FF); //Set HPS
        LCD_WR_Data(LPS&0X00FF);
        LCD_WR_Data(0x0000);

        LCD_WR_REG(0x00B6);                   //VSYNC
        LCD_WR_Data((VT>>8)&0X00FF);  //Set VT
        LCD_WR_Data(VT&0X00FF);
        LCD_WR_Data((VPS>>8)&0X00FF); //Set VPS
        LCD_WR_Data(VPS&0X00FF);
        LCD_WR_Data(VPW);                            //Set VPW
        LCD_WR_Data((FPS>>8)&0X00FF); //Set FPS
        LCD_WR_Data(FPS&0X00FF);

        LCD_WR_REG(0x00BE);                         //set PWM for B/L
        LCD_WR_Data(0x0001);
        LCD_WR_Data(0x00ff);
        LCD_WR_Data(0x0001);
        LCD_WR_Data(0x00f0);
        LCD_WR_Data(0x0000);
        LCD_WR_Data(0x0000);

        LCD_WR_REG(0x00F0); //pixel data interface
        LCD_WR_Data(0x0003);

        LCD_WR_REG(0x0036); //rotation
        LCD_WR_Data(0x0000);

        LCD_WR_REG(0x0026); //display on
        LCD_WR_Data(0x0001);

        LCD_WR_REG(0x0029); //display on

        LCD_WR_REG(0x00d0);//设置动态背光控制配置
        LCD_WR_Data(0x000d);
}
//

网友A:
这种问题只能对着SSD1963手册,用示波器慢慢对手续;

网友B:
是啊, 对这手册, 先查硬件电源和信号时序吧

网友C:
逻辑……分析%仪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