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支持] 官方可否出一个健壮的硬件IIC程序

楼主(2017-08-29):
现在用你们官方出的硬件IIC程序,程序经常卡死,如果开了芯片中断,就没法用,现在每次用iic都要先关中断,出来了在开中断,但是还是经常卡死,
/**********************************************
// IIC Write Data
**********************************************/
void Write_IIC_Data(unsigned char IIC_Data)
{
        IICCON&=~SI;
        IICCON|=STA; //启动
        while((!(IICCON&SI))&&(IICSTA!=0x08));
        IICCON&=~STA;
        IICCON&=~SI;
        IICDAT=0x78;                        //数据1
        while(IICSTA!=0x18);//卡死
        IICCON&=~SI;
        IICDAT=0x40;
        while(IICSTA!=0x28);//卡死
        IICCON&=~SI;
        IICDAT=IIC_Data;
        while(IICSTA!=0x28);//卡死
        IICCON&=~SI;
        IICCON|=STO; //STA=1;
}

如果使用了官方的触摸库,卡死特别频繁

网友A(2017-11-12):
卡死的时候 IICSTA 是多少?  波形什么样?
while(IICSTA!=0x18);//卡死 ====》替代为下面代码

delay(10us);
if(IICSTA!=0x18) { 输出触发信号,让示波器把SCL和SDA抓下来;备份此时IICSTA到全局调试变量; while(1);}

楼主:
主要问题不是要观察当时卡死是什么波形或者原因,要的是如果卡死,程序不会卡死,可以容错,或者说重写读写数据

网友B(2017-12-14):
规格书好像都没有硬件i2c
这个硬件i2c可以在哪里找到

楼主:
有的,你是不是用看错芯片的规格书

网友C(2018-07-14):
我觉得是楼主自己的问题   不是芯片的问题

网友D(2019-12-07):
确实,这部分代码遇到有中断经常卡死,io模拟读取iic又有问题,用官方这套中断后就卡死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确实,这部分代码遇到有中断经常卡死,io模拟读取iic又有问题,用官方这套中断后就卡死 ...

奇怪我用的一直很好

网友F:
硬件iic和模拟iic有什么区别

网友G:
模拟IIC是需要了解IIC的协议

网友H:
模拟IIC的流程更清楚一些。

网友I:
模拟IIC可以在任何管脚上吧

网友J:
现在有相关的程序吗?

网友K:
硬件有几个硬件iic

网友L:
硬件IIC怎么接收不同字节的长度的数据

网友M:
模拟iic还是使用硬件iic,哪个更好

网友N:
楼主有相关的代码吗?

网友O:
你用while卡死是必然的,尽量避免这样的程序使用。

网友P(2020-11-16):
最近我的HC89F0541也遇到类似问题,硬件i2C连接RX8025RTC芯片,再开任何中断都卡死。不知现在有无解决办法?

网友Q:
哈哈哈,何为健壮的硬件IIC程序?

网友O:
为什么要加那么多的while等待呢,这种情况很容易就会卡死的,我觉得比加延时也坏,如果硬件有问题,用IO模拟也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O:
引用 网友M:
模拟iic还是使用硬件iic,哪个更好

我认为这是需要看情况的,有的硬件I2C比较稳定,还是用硬件好,硬件不稳定的话,只能用I2C模拟了,还是优先软件好。

网友R:
硬件有问题,用IO模拟也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S(2021-03-25):
卡死是因为主机在等待总线上的从机应答时,总线有干扰,造成了主机收不到应答,就一直循环等待造成的,在等待时加入时间超时判断比较好,上拉电阻不要大于4.7k,内置上拉就远远大于4.7k

网友T:
硬件IIC速度比模拟快

网友U:
硬件IIC用法比较复杂

网友V:
IIC通讯有个bug。

网友W:
的iic硬件有缺陷。。。

网友X:
需要外围上拉电阻吗

网友Y:
软件模拟iic还是使用硬件iic

网友Z:
用普通IO口来模拟IIC时序

网友AA:
硬件iic的crc校验用过吗

网友W:
硬件本身有问题?

网友V:
想用IIC的话,就用软件模拟吧。

网友T:
可以用DMA

网友Z:
网上可以很容易找到相应的代码。

网友Y:
硬件iic怎么获取数据

网友AA:
软件来虚拟IIC完成一定通讯功能。

网友X:
已经放弃硬件IIC

网友AB:
硬件I2C稳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