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6675+k型热电偶的问题,

楼主(2017-08-29):
具体就是 max6675   第2脚 直接接地,还是不接地,。

上面的资料上 ,应该接地,
但是我现在3款pcb都做了接地,但是测得温度(20-100度) 都比实际温度大10度左右,倒是很线性。

搞了好久,也没有解决,别人建议我,吧2脚不接地试试,我试了一下,tmd竟然温度准了,虽然偏差2度左右,但是也有一个准头了,

我不明白的是datasheet 明明说接地,但是为什么不准呢,

还发现一个问题就是  2脚不接地 虽然温度准了,但是不能判断传感器 开路,

网友A:
可能你的热电偶有另外的接地点。

网友B:
热电偶的地和你测量系统的地之间的压差 量一下

网友C:
这个看数据手册好了,热电偶的T-要接地。
热电偶开路检测,也要求T-接地。
如果你的T-接地反而没有开路检测,似乎哪里有问题了。

网友D:
应该是接地的,但此地非彼地

楼主:
明天 买了3家的热电偶,。和一个max6675 模块,
专门测试一下,
不接地 是没法 判断开路故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