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USB如果是由主机发起的,从机怎么上传数据?

楼主(2017-08-29):
USB必须由主机发起通讯,但是在USB转串口中,单片机可以向上位机发起数据,主机也没发起,怎么解释?

网友A:
插入USB转串口设备的时候,主机已经发起,挂起,一直挂着;  直到拔掉USB线才推出;
我猜的,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B:
USB是被HOST自动去轮询的,不管有没有数据,每秒的frame都是一样多的(1ms)。
USB除了EP0外,其它的EP都是有方向的,如果从机有数据要上发,先放到对应的EP的buf中,最迟等一个frame就会被host主动读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