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指点我需要入手开发板

楼主(2017-08-29):
  最近想学嵌入式,我是新手菜鸟,在网上看到讯为4412和韦山东2440的不错,这两款请大神推荐一款,本人小白,想自学了解

网友A:
看你偏向软件还是硬件,驱动还是应用?

网友B:
同样的,也准备学习下嵌入式,想做驱动,但是发现驱动开发还是需要会写测试应用程序,所以很蛋疼,求指点,先搞个开发板入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偏向软件还是硬件,驱动还是应用?

偏向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样的,也准备学习下嵌入式,想做驱动,但是发现驱动开发还是需要会写测试应用程序,所以很蛋疼,求指点, ...

我看网上开发板很多,相对来说哪个比较好呢

网友C:
2440,你值得拥有,这是一款已经被淘汰的片子,但是资料超多,视频也很全。4412也差不多要诶淘汰了。

网友D:
不建议你买开发板,既然你是偏向软件的,我建议你用虚拟机装一个ubuntu或者centos玩,如果你要学习驱动编程,我个人认为前期可以买本书在虚拟机里玩三个月,推荐宋宝华的《Linux设备驱动开发详解:基于Linux4.0内核》,然后再考虑买板子的事情,如果是偏应用层的软件设计,可以买本《Linux程序设计》中文版,就是封面有两个老外的那本。
总之不推荐现在买板子。
有问题可以直接回复

网友E:
嵌入式是个不归路

网友A:
搞软件,树莓派,a20 之类开发板比较好,也便宜

网友F:
单片机开发板现在用在生产上的不多了吧?!

网友G:
其实都行,学会了视频里的操作再在另外不同的板子上再实现出来,才真正说明你学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