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485通信,串口2无法进入接收中断的问题

楼主(2017-08-29):
测试板上的RS485接口,使用得是485转232,串口是USART2,在电脑上用串口调试助手看到收发都为0,在线调试发现,485发送5个数据后,串口都没有进接收中断,一直没找到原因,请各位帮忙看看,先谢谢了,串口使用的是PA2,PA3,485收发控制使用的是PD14,PD15,程序如下:
/********************************************************************
USART.C
**********************************************************************/
u8 USART_RX_BUF[USART_RX_LEN]; //接收缓冲,最大200个字节
u8 USART_RX_CNT=0; //接收计数器

void Usart(u32 boun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使能PA端口时钟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2, ENABLE); //使能USART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USART2管脚配置PA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PA2初始化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PA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浮空输入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PA3初始化

USART_DeInit(USART2);        //复位串口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bound;        //波特率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8位数据长度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1个停止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USART_Mode_Tx;        //收发模式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USART2,&USART_InitStructure);        //串口2初始化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2_IRQn;        //使能串口2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2;        //抢占优先级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2;        //子优先级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IRQ通道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NVIC初始化

USART_ITConfig(USART2,USART_IT_RXNE,ENABLE); //开USART2接收中断

USART_Cmd(USART2,ENABLE); //使能串口
}

void USART2_IRQHandler(void)
{
   u8 res;
   if (USART_GetITStatus(USART2,USART_IT_RXNE)!=0)                //如果接收到数据
   {
     res=USART_ReceiveData(USART2);                                //读取接收到的数据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2,USART_IT_RXNE);                //清标志位
     if(USART_RX_CNT<200)                                        //数量未超出范围
     {
          USART_RX_BUF[USART_RX_CNT]=res;                                //存入接收缓冲区
          USART_RX_CNT++;
        }

   }
}
/********************************************************************
RS485.C
**********************************************************************/
#include "RS485.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delay.h"

void RS485_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D, ENABLE);        //使能PD时钟,PD14,PD15收发模式控制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4;        //PD1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PD14 RE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5;        //PD15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PD15 DE2

}

void RS485_Send_Data(u8 *buf,u8 len)
{
u8 t;
RS485_TX_EN=1;
RS485_RX_EN=1;        //发送使能,禁止接收
for(t=0;t<len;t++)        //循环发送数据
{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USART_FLAG_TC)!=1);        //等待发送完
   USART_SendData(USART2,buf[t]);
  }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USART_FLAG_TC)!=1);        //等待发送完
USART_RX_CNT=0;
RS485_TX_EN=0;
RS485_RX_EN=0;        //设置为接收

}

void RS485_Receive_Data(u8 *buf)
{
u8 rxlen=USART_RX_CNT;
u8 i=0;
delay_ms(10);        //等待10ms
if (rxlen==USART_RX_CNT&&rxlen)        //接收到数据,且接收完成了
{
for(i=0;i<rxlen;i++)
{
  buf[i]=USART_RX_BUF[i];
}
USART_RX_CNT=0;        //清零
}

}

楼主:
/********************************************************************
main.C
**********************************************************************/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RS485.h"

int main(void)
{
        u8 i=0;
        u8 rs485out[5],rs485in[5];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中断优先级分组为2
        Usart(9600);                        //RS485波特率设为9600
        RS485_IO_Init();        //初始化485收发控制PD14 PD15
        while(1)
        {
                for(i=0;i<5;i++)
                {
                     rs485out[i]=i+1;                                        //填充数据
                }
                RS485_Send_Data( rs485out,5);        //RS485发数据
                RS485_Receive_Data(rs485in);   //RS485收数据
        }

}

网友A:
这样看程序没任何问题:
1、检查MCU发送脚有没有数据发送出来,没用的话,要是芯片没虚焊就是程序问题;
2、有数据发出来的话,查485的A\B差分脚有没有数据;

楼主:
硬件上有些问题,现在串口助手能显示收到的数据了。

楼主:
现在还是进不了接收中断,执行485发送函数RS485_Send_Data后,串口助手上能显示接收到的数据,说明执行USART_SendData()后也接收到了数据,但中断函数中的计数器一直是0,显示一直没进了中断,不知怎么回事。请版主和各位高手们帮忙看看,下面是程序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还是进不了接收中断,执行485发送函数RS485_Send_Data后,串口助手上能显示接收到的数据,说明执行USAR ...

改一下这里试试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2_IRQn;        //使能串口2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抢占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子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IRQ通道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NVIC初始化

网友C:
一般先看硬件连接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