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ISP 下载

楼主(2017-08-29):
STM32L011 芯片 mcuisp下载如下所示:

开始连接...2, 接收到:79
在串口COM11连接成功@115200bps,耗时125毫秒
芯片内BootLoader版本号:3.1
芯片PID:00000457
芯片已设置读保护,无法读取更多信息

芯片应该是没有读保护的。ST-Link可正常下载。

网友A:
下载速度设低一些,看能否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载速度设低一些,看能否下

降到76800  收到的全是E7 连接失败,降到14400  收到的全是C7 连接失败,降到9600  收到的全是FF 连接失败,

网友B:
ST-LINK能搞定就行,我都是用这个做。

网友C:
是不是ISP的问题,,

网友C:
在系统编程,是吧,里面的BootLoader有问题吧。

网友D:
这个速度降低能行吗?

网友E:
是不是没有更新新版本?

网友F:
可能速度太快造成的。

网友G:
boot0和boot1是怎么设置的?

网友H:
清除芯片Flash试试看。

网友I:
打开 MCUISP,点击搜索串口,将自动找到电路板的板载串口,在bps中选择波特率为115200,左下角选择:DTR的低电平复位,RTS 高电平进 BootLoader。再加载烧写文件。

网友J:
应该不是超时无应答

网友:
使用jlink下载吧。

网友K:
这个串口不是连接成功了吗

网友D:
boot引脚是怎么设置的

网友E:
串口下载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F:
建议降低一些波特率试试看。

网友G:
是复位之后下载的吧?

网友H:
清除程序,再下载。

网友I:
在烧写程序以前,点击读器件信息测试一下。

网友:
st-link也可以

网友K:
串口连接程序就能够正常下载程序才对的。

网友J:
建议降低波特率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没有更新新版本?

更新了2.9版本可以了,,别的软件都不行mcuisp,flymcu,FLASHLoader2.8 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