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转换应用

楼主(2017-08-29):
具体是这样的,外部进入一个电压信号,然后向通过AD转换,变成数字量,想与预设的数值进行比较,如果高于预设值就降低,低于预设值就升高,然后想再通过DA输出模拟量,转为电压信号,请问该怎么弄比较好,求帮助,越细节越好

网友A:
输出用PWM+PID算法+外部整形电路输出电压,适用于不带DA的IC

网友B:
不知道你使用什么CPU啊,需要根据具体的CPU资源决定细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