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看看我的精简正弦波振荡电路

楼主(2017-08-29):
这还是上学的时候搭的

网友A:
电容三点式震荡电路,不过这种提供BE偏置电压的方式虽然可用,但是不推荐,能用分压实现就用分压,通过分压可以更好的确定B的电压,更容易设计电路,不过在节约元件的情况下,是可以这么搞的。

上面这种提供偏压的方式不错,电子学那本书上是提倡这种方式的偏置电压的获取方式的。
上面这种添加了可调元素,通过一个可变电容来调整输出频率

网友A:
最简单的原理图是这种

网友A:
计算方式如上述公式,也就是典型的LC震荡。通过三极管让这个震荡稳定下来。

网友A:
维持振荡的条件:1、幅度条件:环路增益不小于1。2、相位条件:必须是正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三点式震荡电路,不过这种提供BE偏置电压的方式虽然可用,但是不推荐,能用分压实现就用分压,通过分压 ...

静态工作点不稳定, 容易漂移确实是个明显的缺点.

楼主:
你讲的 Clapper 振荡器电路, 和我给的电路, 还是有很大差别的
我的电路不能串联 C3

楼主:
大振幅下, 基极也受到的影响.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讲的 Clapper 振荡器电路, 和我给的电路, 还是有很大差别的
我的电路不能串联 C3 ...

差不多,那个C3就是调节一下而已。

网友B:
学习了,最简单的振荡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