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入仪器仪表行业,问下仪表与上位设备通信采用哪种协?

楼主(2017-08-29):
初入仪器仪表行业,问下仪表与上位设备通信采用哪种协?
用户 是个 大楼,要控制 200多个 电力保护设备,要求实时上传监控每个设备的电流、电压、功率、
开关状态,功率上限(过功率上限自动跳闸),还要能 通过 PLC 控制 这些设备的 开关。

网友A:
你的头像中的板子,不就是干这个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头像中的板子,不就是干这个事的

奥,谢谢老师,想看看  是不是 还有更好的解决 方案

网友B:
电力的有个104协议,通用的可以modbus

网友C(2017-11-18):
引用 楼主:
奥,谢谢老师,想看看  是不是 还有更好的解决 方案

你的头像中是什么板子?

网友D:
MODBUS-RTU,MODBUS-TCP,RTU根据实际长度来看,能带128个,在低速下理论最多能带256个,MODBUS-TCP没测过

网友E:
低功耗可编程RTU在水位监测上的应用
http://www.tengcon.com/tech/Water/2017-06-16/375.html
低功耗可编程RTU在热网监控中的应用
http://www.tengcon.com/tech/Heating/2017-06-20/376.html
低功耗可编程RTU 在供水管网监控中的应用
http://www.tengcon.com/tech/Water/2017-06-20/377.html
低功耗可编程无线RTU
http://www.tengcon.com/product/rtu/2017-05-02/37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