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预编译错误 #error

楼主(2017-08-29):
在做语音编码与解码的程序设计
预编译出现错误
line 81: fatal error: #error cannot find 8-bit type
是因为CCS不支持#error吗???各位高手救救我啊....

网友A:
检查定义类型的头文件,#error cannot find 8-bit type是你的程序里写的。

网友B:
error: identifier "class" is undefined
是什么问题

网友C:
参考例程:
CCS安装目录\DSP_BIOS版本\packages\ti\bios\examples\basic\bigtime
bigtime.h
bigtime.cpp

网友:
多看看手册,这个问题就不会发生了,
C2000以上器件,最小是16位的,编译器处理时,也是这样。
解决方法:不要自己定义数据类型,按照TI提供的头文件的类型就足矣

网友D:
就根本没有8bit的   最小的也是16bit啊

网友E:
你定义的类型是什么?

网友F:
是定义的char类型吗?

网友G:
楼主上代码看看,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H:
程序代码的问题。

网友I:
这个看不出是什么问题的。

网友J:
8-bit type是什么类型?

网友K:
代码问题,这个很好解决。换个类型。

网友L:
使用char定义。

网友E:
把代码粘贴一下看看。

网友F:
还是使用的宏定义?

网友G:
这个类型可能没有定义。

网友H:
看看类型是否存在

网友I:
可能内部类型不支持。

网友M:
CCS支持8字节的变量。

网友K:
是不是需要强制转换。

网友L:
或者unsigned char类型。

网友J:
不是char类型吗?